[求助] ESD

楼主(2024-06-07):
ggnmos的tpl曲线基本都是几伏的点电压,他是如何应对几千幅的静电的

网友A:
串了1.5K的电阻,ESD管是看不到几千伏电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了1.5K的电阻,ESD管是看不到几千伏电压的

ggnmos 的drain端直接接pad  是sab这层的电阻值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ggnmos 的drain端直接接pad  是sab这层的电阻值吗?

ESD的几千V是能量的体现,不是真的几千V电压。1.5K电阻应该是HBM下人体的等效阻抗大概在1.5K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SD的几千V是能量的体现,不是真的几千V电压。1.5K电阻应该是HBM下人体的等效阻抗大概在1.5K。
...

可以具体说下吗 或者有什么资料

网友C:
静电是几千伏的高压,但是时间持续短,约是纳秒或微秒级别。瞬时的高压可以导致大的脉冲电流,摆放在PAD边缘的ESD器件可以快速响应导通,第一时间把高压转移到地,从而可以保护内部电路。如果这个高压非瞬时,例如持续时间较长,那么芯片失效是一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静电是几千伏的高压,但是时间持续短,约是纳秒或微秒级别。瞬时的高压可以导致大的脉冲电流,摆放在PAD边 ...

那么 esd器件也是要能扛住这瞬时的高压才行吧?那么,怎样选管子呢?比如要用ggnmos。尺寸上怎么决定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么 esd器件也是要能扛住这瞬时的高压才行吧?那么,怎样选管子呢?比如要用ggnmos。尺寸上怎么决定?
...

看fab的 design rule 手册 里面有esd rule   里面有要求w 多大 l多大  d端离gate区多远 这些一般都是fab提供的  有实验数据支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