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recolor 和 postcolor 分别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24-06-07):
RT

一些低层layer(含via)有precolor和postcolor之分,请教大牛这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应该multi pattern工艺中,先分好哪个shape是哪层mask叫precolor, 先绕好线再分的叫postcolo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multi pattern工艺中,先分好哪个shape是哪层mask叫precolor, 先绕好线再分的叫postcolor ...

还没绕线,怎么就先分好mask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没绕线,怎么就先分好mask了?

stdcell就可以先分好,你的上下文是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dcell就可以先分好,你的上下文是什么

说的是除了stdcell以外的低层 metal layer,它们的precolor 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说的是除了stdcell以外的低层 metal layer,它们的precolor 是什么意思?

有一整段话吗

routing的话一般是通过不同color的track来先分好,不确定你看的是不是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