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rimePower中运行read_verilog命令时,报错Command ' read_verilog' is disabled

楼主(2024-06-07):
PrimePower中运行read_verilog命令时,报错Error: Command ' read_verilog' is disabled. (CMD-080)

安装了2018和2022两个版本,都是这样报错
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嘛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需要在pwr_shell中执行: set_app_var power_enable_timeing_analysis true

网友A(2025-04-22):
感谢楼主,就是timing打错了,应该是 set_app_var power_enable_timing_analysis tru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楼主,就是timing打错了,应该是 set_app_var power_enable_timing_analysis true

多谢指正

网友:
Please help and share PrimePower, thank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