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maestro 仿真中仿真历史数据个数设置

楼主(2024-06-07):
maestro默认只能保存10个历史仿真数据,不修改容易导致仿真数据被覆盖,有时候需要重新仿真。
设置对应.cdsenv文件可以使得保存数据修改为100甚至更多,不需要每次启动virtuoso设置一次。对应设置方式见附件。

170 Bytes, 下载次数: 59 , 下载积分: 资产 -2 信元, 下载支出 2 信元

cdsenv设置

网友:
在cdsenv加adexl.simulation saveLastNHistoryEntries int 10或者.cdsinit里面加envSetVal( "adexl.simulation" "saveLastNHistoryEntries" 'int 10);将10换成你想保存的entries数量就行

网友A:
maestro里面不是也可以设置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estro里面不是也可以设置吗

是可以设置,但是每次重新启动virtuoso之后都要设置一次。在.cdsenv中设置之后重启virtuoso之后就不影响。而且所有的maestro都默认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