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RDES设计中的阻抗匹配疑问

楼主(2024-06-07):
对阻抗匹配不太理解  为什么做SERDES或者模拟中   差分对在设计级联时候 不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 但是在TX还有RX的输入输出端却要考虑和线缆的阻抗匹配 如果D端输出和G级级联都考虑阻抗匹配不是可以吗 还是说 电压信号不需要阻抗匹配考虑 功率传输才需要呢?

网友:
跟走线长度有关,是否需要考虑传输线效应

网友:
去看一下高频传输原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