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这个是PIP电容么?

楼主(2024-06-07):
CC21是PIP电容么?

屏幕截图 2024-06-07  屏幕截图 2024-06-07  屏幕截图 2024-06-07  屏幕截图 2024-06-07  屏幕截图 2024-06-07

网友A:
Metal 画成 COMB (梳子 )  那类,  一般是MOM

楼主:
怎么看的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etal 画成 COMB (梳子 )  那类,  一般是MOM 吧

CC111是MOM,没错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CAP电容上面加了MOM电容。面积利用率最大化了。

楼主:
是pvar还是nvar啊?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叠层电容,上面是MOM电容,下面是P1PW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