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1的short

楼主(2024-06-07):
M1:部分inst自带的Vdd,Vss和M1的电源网络有short,看了下这部分inst都是工具自己添加的

网友A:
工具优化加的应该会自动连接,手动加的需要用命令对PG做逻辑连接:
ICC: derive_pg_connection
ICC2: connect_pg_net
innovus: globalNetConnec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具优化加的应该会自动连接,手动加的需要用命令对PG做逻辑连接:
ICC: derive_pg_connection
ICC2: conne ...

感谢感谢,get了,应该能在后续的阶段也加上global了再route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