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HB VIP narrow配置

楼主(2024-06-07):
求助大佬们,新思AHB VIP在ahb3模式下要发出narrow(hsize<hdata_width)的item需要怎么配置呢, 直接配置发出的数据无效位会是X态

网友A:
cfg里面的data_idle_value是控制这个的,设置成`SVT_AHB_INACTIVE_LOW_VAl之后,无效位就是0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fg里面的data_idle_value是控制这个的,设置成`SVT_AHB_INACTIVE_LOW_VAl之后,无效位就是0了 ...

感谢大佬~   找到这个配置了.  还想请教个问题, 怎么配置INCR传输时候发的拍数呢,  我看文档和html里没有对这些配置的描述

网友A:
应该是num_incr_beat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num_incr_beats

感谢大佬回复~  还想请教下VIP里是有对wrap传输的配置嘛,跑WRAP时发现VIP发出的地址没有按照预期回环,期待大佬回复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