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跑lvs的时候报错Insta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r subtypes were matched.

楼主(2024-06-07):
在跑lvs的时候报错说器件不匹配,家人们知道这怎么解决吗

网友A:
器件类型的错,电路提示器件应该使用MOS2FET2

网友:
版图用错instance?还是少layer或者多layer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器件类型的错,电路提示器件应该使用MOS2FET2

哦哦,找到了,rule文件里把device定义少了个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