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相噪差

楼主(2024-06-07):
pll出现一段大概30M-50M相噪差的频段,相噪差表现为LO周边的整个底噪都抬上来了或者有一些行走的spur

1.改变ldo输出电压(这个ldo给div和PFD供电),相噪差的频段也跟着变化
2.相噪差的频率范围与corner有关
3.其它所有参数都调过了,没什么效果
4.外供电没有效果
请教各位前辈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,不胜感激

补充内容 (2024-6-28 09:10):
1.是与LDO输出电压的 大小 有关
4.如果是外供电电压和LDO输出电压大小一样,有问题的频率段也一样

网友A:
就是差咯,corner仿真没做好吧。。。还有什么办法。

你什么信息都不给出来,别人怎么给你建议?
fvco=?, fpfd=? icp =? BW=?, 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差咯,corner仿真没做好吧。。。还有什么办法。

你什么信息都不给出来,别人怎么给你建议?

VCO频率等于4760M的参数如图,看上去PM还挺大

虽然相噪差的频率只是一小段4700~4800M,但是不像是PM不够导致的

VCO频率范围是2600~5500M

一个实际测试情况是:SS 4200~4250M相噪差
TT 4600~4700M相噪差
FF 5000~5100M相噪差

这些频率都是锁定的,只是相噪差

网友:
PSR没做好

网友B:
你的第一条描述明显是跟电源有关,但你第四条说外供电没效果,指的是把LDO bypass外供电没效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第一条描述明显是跟电源有关,但你第四条说外供电没效果,指的是把LDO bypass外供电没效果? ...

是与LDO输出电压的 大小 有关

如果是外供电电压和LDO输出电压大小一样,有问题的频率段也一样

网友:
30M~50M的地方是VCO的噪声主导的,你的VCO的供电去调过没,是什么样的?

网友C:
我才发现你的环路是小数环,你说的相噪差的范围和corner相关,是指所有芯片都有带外噪声鼓起来这个问题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才发现你的环路是小数环,你说的相噪差的范围和corner相关,是指所有芯片都有带外噪声鼓起来这个问题吧。 ...

所有芯片都有,只不过corner变了,有问题的频率范围会变大/变小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所有芯片都有,只不过corner变了,有问题的频率范围会变大/变小

那整数环有这个问题吗?不同的带宽对异常的相噪有牵引吗?带内噪声符合预期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整数环有这个问题吗?不同的带宽对异常的相噪有牵引吗?带内噪声符合预期吗?
...

整数正常,符合预期

网友D:
仿真能仿出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仿真能仿出来吗?

仿不出来,可能是建模不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