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RC错误

楼主(2024-06-07):
PNP晶体管的N端接VSS就会有这个问题,能在版图上解决这个问题吗

网友A:
这个提示的就是N型接地了,版图改的话那就基极不接地了。问问电路原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提示的就是N型接地了,版图改的话那就基极不接地了。问问电路原理。

电路原理就是N区接地,那可以不管这个错误吗

网友B:
there should exists an "exception" layer, which helps to avoid this dummy error message when applied over this device.you can just ignore it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here should exists an "exception" layer, which helps to avoid this dummy error message when applied ...

learn a lot. thank you

网友C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。让电路改的原理图。电路这样改的:把电路中所有的PNP三极管中接地的电位 与电路中所有NMOS的接地电位区分开。在上一层,它们是同一个电位。就解决了。具体的原因没怎么明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。让电路改的原理图。电路这样改的:把电路中所有的PNP三极管中接地的电位 与电路中所有 ...

原因是:BG_RTC中的NMOS是制作在DNW里面。而这个电路图中的PNP三极管没有制作在DNW中,它是制作在P-SUB上的。所以必须修改,不能忽略。恳请指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。让电路改的原理图。电路这样改的:把电路中所有的PNP三极管中接地的电位 与电路中所有 ...

请问在上一层,它们是一个电位是什么意思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问在上一层,它们是一个电位是什么意思呢

在上一层,是在顶层Chip Level。接同一个电位,比如都是VSS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在上一层,它们是一个电位是什么意思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上一层,是在顶层Chip Level。接同一个电位,比如都是VSS。

明白了,我去试试,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路原理就是N区接地,那可以不管这个错误吗

当然我的宝

网友D:
问一下。这个三极管是不是一直处在导通状态,因为发射结一直正偏,大量载流子会进入b端,然后再被c收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问一下。这个三极管是不是一直处在导通状态,因为发射结一直正偏,大量载流子会进入b端,然后再被c收集? ...

是的

网友E:
这样要是没在DNW上的话,岂不是PN结正向一导通到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样要是没在DNW上的话,岂不是PN结正向一导通到地?

电路原理是这样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。让电路改的原理图。电路这样改的:把电路中所有的PNP三极管中接地的电位 与电路中所有 ...

我的宝,这个上层不是你负责吧?
只要ntap接到vss,到TOP还是会报erc的,RD就是这么用的,waive掉这个错就可以;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的宝,这个上层不是你负责吧?
只要ntap接到vss,到TOP还是会报erc的,RD就是这么用的,waive掉这个 ...

对,上层确实不是我负责。我只负责Block的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