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我用脚本导入gds后,导入的文件没法跑DRC,求大神帮助

楼主(2024-06-08):
各位大神,我写了个脚本,自动填Dummy后导入Dummy的GDS文件

在用xstInSetField ()这个函数设置完StreamIn的参数后用xstInDoTranslate()这个函数进行导入
但是导入的文件全部显示大小是0,需要每个文件都点开然后保存才行,否则没有办法跑DRC,Refresh lib也不行
或者关闭cadence,在关闭的时候会弹出是否保存这些文件的弹窗,点击全部保存后再打开cadence也可以跑DRC了

想请教各位大神,是我的函数少了什么设置才导致的这种情况吗?
或者有没有办法可以通过其他什么函数把我导入的GDS文件都保存一遍

网友A:
If you call a function called xstInOnCompletion, it will wait when the streamIn complete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f you call a function called xstInOnCompletion, it will wait when the streamIn completes.

已经解决了,发现是因为打开了向内存中导入的选项导致的,关掉这个选项之后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