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gvim字匹配matchit插件分享

楼主(2024-06-08):
gvim的关键字匹配插件matchit的作用:
       对于begin....end这类的关键字可以使用%实现跳转

matchit插件安装方法:
将附件解压后出现如下目录:

其中doc文件夹中有一个mactchit.txt文件,将该文件复制到个人目录的.vim/doc中,如果.vim中午doc文件夹,可自建建一个
其中plugin文件夹中有一个mactchit..vim文件,将该文件复制到个人目录的.vim/plugin中,如果.vim中午doc文件夹,可自建建一个

然后在.vimrc文件中加入如下几行,26~30行根据个人情况添加即可

网友:
gvim  默认自带

网友:
可以增加为:

        let b:match_words=
            \ '\<begin\>:\<end\>,' .
            \ '\<if\>:\<else\>,' .
            \ '\<module\>:\<endmodule\>,' .
            \ '\<class\>:\<endclass\>,' .
            \ '\<program\>:\<endprogram\>,' .
            \ '\<clocking\>:\<endclocking\>,' .
            \ '\<property\>:\<endproperty\>,' .
            \ '\<sequence\>:\<endsequence\>,' .
            \ '\<package\>:\<endpackage\>,' .
            \ '\<covergroup\>:\<endgroup\>,' .
            \ '\<primitive\>:\<endprimitive\>,' .
            \ '\<specify\>:\<endspecify\>,' .
            \ '\<generate\>:\<endgenerate\>,' .
            \ '\<interface\>:\<endinterface\>,' .
            \ '\<function\>:\<endfunction\>,' .
            \ '\<task\>:\<endtask\>,' .
            \ '\<case\>\|\<casex\>\|\<casez\>:\<endcase\>,' .
            \ '\<fork\>:\<join\>\|\<join_any\>\|\<join_none\>,' .
            \ '`ifdef\>:`else\>:`endif\>,'