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什么passive的方法将电压源转成电流源?

楼主(2024-06-08):
片内的电压源想转成电流源。

网友:
V2I电路,普通的线性恒流即可

网友A:
片外可以用恒流二极管,片内可以用JFET或适当偏置的MOSF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片外可以用恒流二极管,片内可以用JFET或适当偏置的MOSFET

谢谢,适当偏置的mosfet,是不是就是电流源?是不是会天然的带来噪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