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can 后仿真

楼主(2024-06-08):
请教个问题, scan  serial后仿真 在第502条的时候报了一个reg 的SI timing violation(前面501条都是pass的)。 接着报了一个x态。$setuphold (limits 0.45 , -0.18ns)
clk 到达时间 - SI到达时间=0.08ns。 我理解是setup violation。 但是scan clk的时钟频率是100ns 。 比较慢。pt报了时序都是过的,
setup 余量是98ns , hold 的余量是0.26ns。   我觉得有点奇怪,前面serial 500条都过了,不应该有时序问题才对。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set/reset信号翻转引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set/reset信号翻转引起的

谢谢回复,如果是rst引起的 还有解决办法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如果是rst引起的 还有解决办法吗?

可能是recovery removel的timing没有配置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recovery removel的timing没有配置好

谢谢回复,确实也报了recrem的timing violation。但是都是 不上chian clk_gen里面的reg 。按理来说 ,应该也不影响仿真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确实也报了recrem的timing violation。但是都是 不上chian clk_gen里面的reg 。按理来说 ,应 ...

PT里面set case,只看dft的timing,如果没有violation就跟set/reset无关。有个笨方法,用二分法找到dft下发生violation的那个触发器,然后在PT里面单独报这个触发器的时序,对比一下就应该能找到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T里面set case,只看dft的timing,如果没有violation就跟set/reset无关。有个笨方法,用二分法找到dft下 ...

谢谢回复, pt里面timing都是过的。 就是有点奇怪。我再dump下波形 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T里面set case,只看dft的timing,如果没有violation就跟set/reset无关。有个笨方法,用二分法找到dft下 ...

报 SI 端口 timing violation的 ,都有个共同特点。都有负沿 。 Warning :“Negative timing check Did not converge” 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报 SI 端口 timing violation的 ,都有个共同特点。都有负沿 。 Warning :“Negative timing check Did n ...

是不是SDF有啥问题?

网友B:
shift过程reset(如果影响shift过程就有问题了)一直是固定值,应该不会是reset的影响
还是需要dump波形看数据和时钟的关系,对比仿真lib里面的timing 检查描述来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hift过程reset(如果影响shift过程就有问题了)一直是固定值,应该不会是reset的影响
还是需要dump波形看 ...

谢谢回复,这个不是真的时序错。是一个x态 引起的,报了一个时序错。

网友B:
X态是什么原因引入的呢?出X说明信号就是可能翻转,那是不是就可能出现timing violation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X态是什么原因引入的呢?出X说明信号就是可能翻转,那是不是就可能出现timing violation呢? ...

memory 在scan的时候没有做处理,导致有x态传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