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65n工艺跑动态比较器失调的蒙卡仿真报错

楼主(2024-06-08):
如图,选用tsmc65n工艺库的nch,pch器件跑动态比较器的蒙特卡洛仿真失调电压报错par1参数不存在,但是看文件里面par1是在section stat_mis中定义了的,corner中我也把section stat_mis勾上了,请问为什么还是会报错呢?

楼主:
解决了,stat_mis这个section里面要先对parn,parp先弄一个parameter parn = 0.

网友A:
请问一下楼主,是没有 定义 parameter的一个初始值的意思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楼主,是没有 定义 parameter的一个初始值的意思吗?

感觉是没有给parn1这个参数定义数据类型,我也不是很懂,我看其他的section里面都有这个然后没有报错,就自己加上去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觉是没有给parn1这个参数定义数据类型,我也不是很懂,我看其他的section里面都有这个然后没有报错,就 ...

好的,多谢。

网友(2025-08-05):
老哥我用的是25_mac,我按照你写的添加了parn=0还是报错,能帮忙看一下吗? 9d3333abdb7a42a2b84d050da4bafaa1.png~tplv-a9rns2rl98-24:720:720.jp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