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HEL8安装tessent错误

楼主(2024-06-09):
Unpacking install file.  Please wait . . .
./tessent_2023_1_lnx-x86 lnx-x86 '';
./tessent_2023_1_lnx-x86: line 121: ./lnx-x86.secondary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请大神指导一下,多谢

网友:
I have this error too, waiting a big peaple!

楼主:
It's due to glibc*i

楼主:
It's due to glibc*i686 missing

网友A:
这个不支持安装在nfs共享目录中,只能安装到本地存储空间,并且不支持xfs文件系统格式,需要ext4文件系统格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支持安装在nfs共享目录中,只能安装到本地存储空间,并且不支持xfs文件系统格式,需要ext4文件系统格 ...

那就ext4嘛,ext4安装好了copy到NFS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