借人气请教:intel 13代cpu可以安装rhel7.9吗?

楼主(2024-06-09):
rhel8 装eda有些问题

网友:
7.9上不了,

8 大部分应该也可以,稳妥可以用 workstation 或者 docker

楼主:
现在机器太慢,打算换个新的笔记本
今天用虚拟机试了一下rhel8上装tessent,没成功
感觉是32位安装程序的问题,但又不知道如何补充32bit的包

网友:
有哪些问题? 大部分都可以运行在redhat8.10 上

网友A:
上虚拟机可以不?性能没差太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虚拟机可以不?性能没差太多吧

真的跑大点的项目话,还是用物理机器比较好,感觉虚拟机在处理大量硬盘读写数据时候性能比较差,有时进程还会卡死

网友B:
上不了, 测试可以用7.9的虚拟机,要求性能的话,直接用9,三巨头新版本都能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不了, 测试可以用7.9的虚拟机,要求性能的话,直接用9,三巨头新版本都能跑 ...

有什么crack可以支持三巨头的新版本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什么crack可以支持三巨头的新版本吗?

1patch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