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IC617安装SMIC的PDK时virtuoso不能被唤起

楼主(2024-06-09):
IC617安装SMIC的PDK时,运行SMIC_PDK_install脚本,但不能正常启动virtuoso进行PDK安装,一直卡在图片的步骤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?virtuoso是能正常用的。

网友A:
virtuoso -nograph看看什么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irtuoso -nograph看看什么问题

试过了,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屏幕截图 2024-06-10

网友:
可以去看看这个log文件,有可能是缺少字体

网友(2025-09-24)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root账号下terminal运行下面的命令即可,亲测有效。
yum install -y libX11 libXext libXext libXrender libjpeg xorg-x11-fonts-75dpi xorg-x11-fonts-Type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