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动态比较器加入offset calibration电路之后如何仿噪声

楼主(2024-06-10):
请问各位前辈,动态比较器加上offset calibration电路之后如何仿等效输入噪声。加入calibration之前可以用tran noise的方法(加小的vdiff,统计概率),但是加入calibration之后,用trannoise,加入的小vdiff不就被calibration电路校正掉了?

楼主:
有无大佬帮帮忙

网友:
帮顶,顺便向大佬学习

网友A:
”加入的小vdiff不就被calibration电路“这 个有问题,你再想想。
比较器需要能分辨出一个小vdiff。

网友B:
用"dynamic offset test bench"的方法
B站上有个博主,叫“南城话再开”,出过一期视频讲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"dynamic offset test bench"的方法
B站上有个博主,叫“南城话再开”,出过一期视频讲这个 ...

谢谢您,但是他讲的好像是offfset仿真,不是噪声仿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”加入的小vdiff不就被calibration电路“这 个有问题,你再想想。
比较器需要能分辨出一个小vdiff。 ...

对呀,caliration电路能识别这个小的vdiff并校正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