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异步FIFO使用格雷码作为地址的可行性

楼主(2024-06-10):
异步FIFO的典型方案是使用二进制码地址,转换为格雷码跨时钟域,如果直接使用格雷码作为读写的地址,可以省去转换电路,这样是否可行?如果不可行,有什么问题?有没有相关论文?

网友A:
格雷码地址怎么自增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格雷码地址怎么自增?

不是自增,是产生格雷码序列(格雷码计数器),只要读写产生相同的序列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自增,是产生格雷码序列(格雷码计数器),只要读写产生相同的序列就可以
...

确实可以,那应该要从PPA方向考量。

网友(2024-07-31):
引用 楼主:
不是自增,是产生格雷码序列(格雷码计数器),只要读写产生相同的序列就可以
...

格雷码计数器是不是还需要转换成二进制计数后再转换回来

网友:
仔细想想,有些多余。格雷码到二进制转换只是开发人员的描述,直接用格雷码做地址和二进制相比,综合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