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untu24.02运行dc:../libpthread.so.0: version `GLIBC_PRIVATE' not found

楼主(2024-06-10):
     最近折腾瘾犯了,由于之前用Ubuntu20.04装了套EDA虚拟机学习用,但是画版图总是卡死,苦不堪言,所以用Ubuntu24.04的重新装,装完后运行dc报:
            ../bin/common_shell_exec:/lib64/libpthread.so.0: version `GLIBC_PRIVATE' not found
    这个问题是因为Ubuntu24.04的glibc版本过高,dc自带的库不兼容导致的,需要在Ubuntu24.04中额外安装glibc-2.31版本来单独给dc使用

     ubuntu安装其他版本的操作步骤: ubuntuglibc 安装_ubuntu安装glibc-CSDN博客;注意:操作步骤到成功执行make install了即可,不要再做替换系统软连接之类的步骤,也不需要添加至环境变量(添加环境变量,我终端报动态库重复加载而忽略掉且bu'neng'jie'j),我的安装路径为:/usr/glibc-2.31
    在Ubuntu24.02安装patchelf软件:sudo apt-get install patchelf ;patchelf使用方法:patchelf 的功能以及使用 patchelf 修改 rpath 以解决动态库问题-CSDN博客
    上述软件准备完毕后,就可以开始解决:
      1、进入common_shell_exec所在目录,先复制一份common_shell_exec备份,再将这个文件的库路径更改为自定义的库,打开终端,输入patchelf --set-rpath /usr/glib-2.31/lib common_shell_exec
      2、输入: patchelf  --print-rpath common_shell_exec ;回车后终端应该输出:'/usr/glibc-2.31/lib'字样,说明更改成功
      3、将common_shell_exec调用系统高版本的ld-linux-x86-64.so.2更换为自己安装的glibc-2.31的,终端输入:patchelf --set-interpreter /usr/glibc-2.31/lib/ld-linux-x86-64.so.2 common_shell_exec回车
      4、执行完上述步骤后,运行dc,终端将会出现:libxxx.so.x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directory  的字样;这是因为我把dc加载的库路径切换到了glibc-2.31,从ubuntu20.04版本的系统或者其他能正常运行的EDA软件中找到对应动态库复制或者软连接到/usr/glibc-2.31/lib/下即可;不愿意折腾的看到这步骤可能就被劝退了,附件是我解决后的打包,不知道直接解压缩到对应目录下能否忽略此步骤
      5、解决完库路径问题,再次启动DC即可进入软件
     VCS编译后报错:g++-4.8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'-no-pie'错误;这个是ubuntu24.04系统底层太新和g++版本导致的不兼容,解决方案:sudo apt-get install g++-6  gcc-6;然后切换至6的版本就行,VCS我实测是能在gcc-6的版本下运行的ubuntu系统查看gcc版本及版本切换_ubuntu查看gcc版本-CSDN博客

补充内容 (2024-6-12 10:28):
补充一下:用的是2018版的dc,没有试过别的版本;这个帖子希望能帮到想在Ubuntu24系统上运行dc来学习的朋友,提供一种解决兼容性的方法

补充内容 (2024-6-12 10:44):
在装DC时,踩了很多坑和看了很多网页资料,对于附件,额外添加过dc运行需要的动态库,但不一定全,所以想下载的朋友,考虑下是否真的需要

网友:
厉害!关于vcs,我这里实测gcc9.3.0和11.1.0都可以,不需要这么低的版本

网友A:
另外想请问下,我记得24.04没有lsb-core了,将22.04的源暂时添加,就能apt install lsb-core。可是会附加安装非常多的其他包。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

网友A:
我这里gcc的版本9.3.0和11.1.0都可以编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gcc的版本9.3.0和11.1.0都可以编译。

我用vcs主要目的是跑混仿验证,用ubuntu默认(gcc-13)会提示不支持,4.8版本会出g++报错,所以换用gcc6的,发现能运行了,就没有尝试其他gcc版本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想请问下,我记得24.04没有lsb-core了,将22.04的源暂时添加,就能apt install lsb-core。可是会附加安 ...

我也折腾过这个,我Ubuntu的源换成了国内的源,印象中和你的操作一样,我硬盘空间大,虚拟机设置的硬盘也够大,没太在乎这个

楼主:
这是我第一次发帖,编辑的时候贴了图说长度限制,不知道啥情况就删了图,有些细节可能没写清楚

网友B:
rhel/centos 7或者rocky/alma linux 8才是王道,ubuntu折腾起来太折磨人了

网友(点评):
LINUX RHEL 7.4 for ISR1 LINUX CentOS 7 LINUX RHEL 7 LINUX RHEL 8 LINUX RHEL 9 LINUX SLES 12 LINUX SLES 15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hel/centos 7或者rocky/alma linux 8才是王道,ubuntu折腾起来太折磨人了

用Ubuntu20.04装时,这些软件确实挺折磨人;我用Ubuntu 24装,就dc和vcs折磨了我。在确定用Ubuntu24前,我用了centos装,奈何装完后流畅性太差了,鼠标也不灵活,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,就用回Ubuntu了,而且Ubuntu软件多样化挺吸引我的,第三方软件安装挺方便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用Ubuntu20.04装时,这些软件确实挺折磨人;我用Ubuntu 24装,就dc和vcs折磨了我。在确定用Ubuntu24前,我 ...

如果是centos不流畅,是不是硬件太差了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centos不流畅,是不是硬件太差了???

我笔记本配置是目前笔记本的主流配置,centos不管怎么装,总是时不时会卡顿一下。特别是鼠标,放到窗口边缘,变形了就固定了,要在别的地方点一下才会恢复原样,怎么都搞不定,这实在太反人类了

网友D:
我按照楼主提供的方法尝试编译GLIBC,但是在make环节无法通过编译。先是提示了-Werror=array-parameter=,我在configure --disable-werror以后,又提示ld找不到在多个lib中的函数undefined reference(而且这些函数的GLIBC版本比我要编译的还要新)非常的奇怪,请问楼主是如何正常编译的呢?我的系统版本是Ubuntu 24.04,内核6.8.0-35-generic,ldd版本Ubuntu GLIBC 2.39-0ubuntu8.2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按照楼主提供的方法尝试编译GLIBC,但是在make环节无法通过编译。先是提示了-Werror=array-parameter=, ...

我的附件是已经装好的glibc,如果你在我的附件上解压缩后,做安装glibc操作,大概率是失败的,glibc在百度就能查到多篇安装教程,有的还贴心的给出安装包下载网站,可以尝试从glibc的官网下载glibc-2.31(ubuntu20.04就是这个版本)版本进行安装操作;我在安装时,执行make确实遇到过报错,但是不影响执行make install,这两个命令不要用&&的方式来执行,挨个执行就好

网友:
用centos吧,用乌班图总感觉是学生用的,显得不专业

网友:
你好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。请问build glibc-2.31时,使用的选项是什么?我用如下选项进行构建:
../configure --prefix=/usr/lib_for_dc --disable-werror
make最后报下面的错误: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按照楼主提供的方法尝试编译GLIBC,但是在make环节无法通过编译。先是提示了-Werror=array-parameter=, ...

请问解决了吗?

网友E:
楼主分享的zip里边下边这些库是没有的,但是运行dc似乎需要。楼主能找到分享一下吗?

网友E(2024-07-10)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分享的zip里边下边这些库是没有的,但是运行dc似乎需要。楼主能找到分享一下吗?

好啦,哈哈。我又装了一个ubuntu20.04 的WSL虚拟机,把里边glibc2.3的动态链接库拷到了装synopsys的主机里,dc终于能运行了。Yeah!

网友(点评):
In which folder files should be copied? For me, it is not working on Ubuntu 22.04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好啦,哈哈。我又装了一个ubuntu20.04 的WSL虚拟机,把里边glibc2.3的动态链接库拷到了装synopsys的主机 ...

附上copy的包。 glibc-2.31缺失的包.zip (233.17 KB , 下载次数: 105 )

网友F(2024-08-19):
引用 楼主:
我笔记本配置是目前笔记本的主流配置,centos不管怎么装,总是时不时会卡顿一下。特别是鼠标,放到窗口边 ...

应该是centos的驱动没装好,比如显卡

网友G:
想问下,

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libc_dlopen_mode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libc_current_sigrtmin_private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libc_dlclose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dl.so.2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dl_sym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libc_longjmp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rt.so.1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clock_nanosleep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libc_dl_error_tsd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libc_allocate_rtsig_private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rt.so.1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clock_getres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libc_thread_freeres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libc_dlsym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rt.so.1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clock_getcpuclockid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libc_current_sigrtmax_private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dl.so.2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dl_addr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dl.so.2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dl_vsym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libc_pthread_init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rt.so.1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_clock_settime@GLIBC_PRIVATE'
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ld: /home/cmj/chipyard/.conda-env/bin/../x86_64-conda-linux-gnu/sysroot/lib64/libpthread.so.0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dl_make_stack_executable@GLIBC_PRIVATE'

这一串是怎么回事?我是在Ubuntu22.04上装的VCS, glibc从2.35转到了2.31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应该是centos的驱动没装好,比如显卡

我现在已经用回20.04版本的ubuntu了,因为spectre再24.04里跑仿真总是提示无法编译va(其实就是不兼容),我解决不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想问下,
这一串是怎么回事?我是在Ubuntu22.04上装的VCS, glibc从2.35转到了2.31.
...

转glibc版本这个,一定不要替换系统自带的版本,也不要设置软连接到lib64/之类的系统库文件夹,也不需要添加至环境变量,这个兼容操作只针对dc软件;VCS是不需要进行这个操作的;此外,我用的VCS也是2018版本,暂时没有尝试其他版本

网友:
我也是 在centos虚拟机中安装的 vcs。编译慢得要死。ubuntun下编译只要几秒。centos下编译要 几十秒。

网友(2024-10-09):
gcc4 有15年了吧?老版本vcs 非要用 老glibc里的一个bug

网友H(2024-12-14)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分享的zip里边下边这些库是没有的,但是运行dc似乎需要。楼主能找到分享一下吗?

请问
/home/synopsys/syn/O-2018.06-SP1/linux64/syn/bin/common_shell_exec: /usr/glibc-2.31/lib/libc.so.6: version `GLIBC_2.33' not found (required by /usr/glibc-2.31/lib/libbsd.so.0)
/home/synopsys/syn/O-2018.06-SP1/linux64/syn/bin/common_shell_exec: /usr/glibc-2.31/lib/libc.so.6: version `GLIBC_2.32' not found (required by /usr/glibc-2.31/lib/liblzma.so.5)
/home/synopsys/syn/O-2018.06-SP1/linux64/syn/bin/common_shell_exec: /usr/glibc-2.31/lib/libc.so.6: version `GLIBC_2.34' not found (required by /usr/glibc-2.31/lib/liblzma.so.5)
/home/synopsys/syn/O-2018.06-SP1/linux64/syn/bin/common_shell_exec: /usr/glibc-2.31/lib/libc.so.6: version `GLIBC_2.33' not found (required by /usr/glibc-2.31/lib/libmd.so.0)
您解决了吗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请问
/home/synopsys/syn/O-2018.06-SP1/linux64/syn/bin/common_shell_exec: /usr/glibc-2.31/lib/libc. ...

折腾到最后还是缺库 干脆重新安装了22.04都避免了一堆烦恼~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折腾到最后还是缺库 干脆重新安装了22.04都避免了一堆烦恼~

我安装的就是22.04啊,为啥也缺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安装的就是22.04啊,为啥也缺

20.04 说错了

网友:
哥我用ubuntu2204也是一样的问题。手动打了很多库,还是不行,能不能具体教一下

网友:
用vW的vcs就没这些烂事了

网友:
不要用那些十几二十年前的 vcs 就没这破事了,W 版的

  1. Package: libc6
  2. Version: 2.40-4

都能跑

网友J(2025-04-20):
Ubuntu 不是S家官方推荐OS,不知道有没有问题,但也没有其他选择,CentOS停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附上copy的包。

老哥,请问如何操作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Ubuntu 不是S家官方推荐OS,不知道有没有问题,但也没有其他选择,CentOS停更了
...

怎么没其他的选择,Almalinux和Rocky都是官方指定适配的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