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命令行 跑 lvs 无法执行。

楼主(2024-06-11):
大佬们  有个奇怪的现象,我用命令行跑lvs,本来能正常执行,但是当我在另外一个terminal 里面,相同路径下面执行,就会出现:“line 1 :calibre:command not found”,不知道是咋回事,求指导。。。

网友:
新的terminal没有source环境,相当于没有安装calibre

网友:
看一下可以用的terminal的 ~/.cshrc 的配置,复制liwenkuill说的相关命令到新的terminal

网友:
在另一个terminal里敲与上一个terminal相同的命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