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hecks/Asserts求助

楼主(2024-06-11):
有大佬会用这个仿真吗,求取仿真流程。

网友A:
主要是为了检查mos管过压的,跑个tran就能够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为了检查mos管过压的,跑个tran就能够看

我按照用户手册设置后,跑tran后,没有结果了?

网友B:
跑完Tran之后需要在结果那一栏把Tran替换为Checks&Assert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跑完Tran之后需要在结果那一栏把Tran替换为Checks&Asserts

请问大佬,一般过压看dynamic那个检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为了检查mos管过压的,跑个tran就能够看

请问大佬,没有结果是因为我没有加入model file,这个model file是foundry提供还是自己写的了?

网友C:
我点击Check/Asserts,做dc仿真,check ERC,仿真结果都是disable,这是为啥呀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是这样的,matrix里边tran仿真,勾选了checks/asserts,但是result显示disable,没有结果,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点击Check/Asserts,做dc仿真,check ERC,仿真结果都是disable,这是为啥呀

你好,你可以看看这个
Virtuosity: Did My Checks Pass or Did They Not Run? - Analog/Custom Design - Cadence Blogs - Cadence Community  https://community.cadence.com/ca ... sserts-enhancements

能问一下那个model file是自己写的还是foundry提供了?

网友(2025-10-16):
我仿真出现disable的原因是:勾选了ALPS,取消勾选后,可以看到EOS的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