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iso 功能level shift 功耗问题

楼主(2024-06-11):
想请问一下对于带iso 功能level shift ,输入信号对应的电压一直供着 Vs  输入信号对应的电压关闭,那种模式下漏电比较大?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要看work Voltage 和 backup voltage的大小 ?

网友:
只是单纯指这个level shifter的漏电,还是整个系统的漏电?考虑整个系统的漏电,也就是说加上输入信号不断电的power domian漏电,99%的概率是大于断电的情况。
带iso的level shifter,本身就考虑了输入信号是power off的情况。
如果你都能保证输入信号不断电,那么你为什么还选择带iso的level shifter?单纯的level shifter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