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触发与握手

楼主(2024-06-11):
请问大佬们,我想实现触发一次always块对sram进行多次读写访问,用repeat(n)@(握手信号)来实现一次触发多次握手符合设计规范吗

网友A:
这是仿真程序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仿真程序么?

感谢回复,想问的是在设计模块中这样写合不合规范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,想问的是在设计模块中这样写合不合规范

repeat是不可综合的。
所以楼上问你,你这是在仿真用例中给设计模块生成一个触发信号,还是设计一个模块需要生成触发信号呢?

如果是仿真用例,用repeat生成是可以的。
如果是设计模块里要生成触发信号,使用repeat是不行的。那你应该使用状态机来生成触发信号,具体的触发逻辑取决于你想要实现的功能。对于你这种不太熟练的新手来说,比较好的方式是应该先把几个信号的时序图画出来,再根据时序图梳理每个信号的跳转逻辑,最后再写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epeat是不可综合的。
所以楼上问你,你这是在仿真用例中给设计模块生成一个触发信号,还是设计一个模块 ...

您好,您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,我想应该需要将问题描述的更仔细些,目前的情况是出现在设计模块中,某个信号触发了一个always块,在这个always块中,有一个repeat语句,在这个repeat语句的敏感事件表中,我填入了握手信号的上升沿触发,这样实现的一次触发多次握手是否符合设计规范?另外,repeat重复次数固定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综合的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您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,我想应该需要将问题描述的更仔细些,目前的情况是出现在设计模块中,某个信 ...

repeat和for一样,是把相同的电路复制n份,n为定值。在设计中我一般只使用了for,repeat没用过。

另外,你的问题我也没明白,最好你把源码附上,我也学习一下这是个啥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epeat和for一样,是把相同的电路复制n份,n为定值。在设计中我一般只使用了for,repeat没用过。

另外, ...

您好,这是我的源码,其中vaild_out_sram是sram输出的握手信号,接收到此信号的上升沿后,将sram的九个输入赋值给此module内置的reg,并改变发送给sram的指令,进而等待下一次握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epeat和for一样,是把相同的电路复制n份,n为定值。在设计中我一般只使用了for,repeat没用过。

另外, ...

感谢您的回复,这是我的源码,大体逻辑如下,此段代码在一个always块中,当这个always块被触发并运行到此段代码时,敏感时间表等待从sram来的上升沿的握手信号,当接收到代表“读出数据成功”的信号后,开始给模块内寄存器赋值并更改指令进行下一次读取数据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,这是我的源码,大体逻辑如下,此段代码在一个always块中,当这个always块被触发并运行到 ...

这代码不可综合吧,我没用过repeat我也说不准,不过者应该可以改为for的形式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,这是我的源码,大体逻辑如下,此段代码在一个always块中,当这个always块被触发并运行到 ...

不明白你这个repeat(10)是想做什么?等待10次valid_out_sram的上升沿吗?如果是等待10次上升沿那你得加一个计数器搜集valid的次数的,不能用repeat表示。

而且你说你这段代码在一个always块里面?为什么always块里面还要再加一个敏感列表?
其实写RTL很简单的,就那么几种语法(always块写时序逻辑,always块写组合逻辑,assign写组合逻辑,各种if、case,合理使用的for循环,generate)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功能了。但我以写了快10年RTL的经验看,从没见过这样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代码不可综合吧,我没用过repeat我也说不准,不过者应该可以改为for的形式的
...

感谢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明白你这个repeat(10)是想做什么?等待10次valid_out_sram的上升沿吗?如果是等待10次上升沿那你得加一 ...

感谢回复,确实是为了实现等待10次握手信号,我再想想更大众的方式来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