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出来的netlist中ISO怎么接上VDD?

楼主(2024-06-11):
我这边用的是1.8V_NBL的mos,所以会有一个ISO的端口(应该接VDD),但是导出来的电路网表(.spi)中,ISO和VDD是分开的,怎么在ICC中导出网表时把它们两个接一起呢?或者直接更改网表,用什么语句把它两接一起?望大佬指导一下。

网友A: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ISO -cell 1.8V_NB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ISO -cell 1.8V_NBL

我是在连接电源地的下一行加了: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ISO -cell pch_nbl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ISO -cell nch_nbl
重新导了一遍ICC,然后做calibreLVS,结果如图,好像没变化,请问是哪里没加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ISO -cell 1.8V_NBL

还是不行,结果没差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ISO -cell 1.8V_NBL

我是这样加的: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ISO -cell pch_nbl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ISO -cell nch_nbl

ICC_report: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ISO -cell pch_nbl
Warning: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'pch_nbl' (SEL-003)
Warning: No valid cell(s) are specified for -cells option of derive_pg_connection. (MWUI-713)
0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ISO -cell nch_nbl
Warning: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'nch_nbl' (SEL-003)
Warning: No valid cell(s) are specified for -cells option of derive_pg_connection. (MWUI-713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是不行,结果没差别

用了之后提示新接了0个pin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了之后提示新接了0个pin?

警告没有nch_nbl这个cell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警告没有nch_nbl这个cell

你可以man一下cell这个option是什么,而且cell这个option不是必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man一下cell这个option是什么,而且cell这个option不是必须的

解决了,我在.spi文件里加了几句话,把它们连接起来了:
.GLOBAL VDD
.GLOBAL VSS
.GLOBAL ISO
.GLOBAL SUB
*.CONNECT VDD ISO
ICC中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.....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我在.spi文件里加了几句话,把它们连接起来了:
.GLOBAL VDD
.GLOBAL VSS

你吐出来的网表是带电地的吗?要看实际连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吐出来的网表是带电地的吗?要看实际连接的

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