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rule求助 怎么写一个rule检查一个器件的两个端口有没有连接到一起

楼主(2024-06-11):
如题 现在问题是 一个工艺nmos电容是两端器件,他隔离的pwell 电位是不查的 ,目前发现有接错的,一个一个检查快500个电容了 ,因为大多数都是接其隔离的PWELL 所以想通过calibre 写一个rule 让nwell 不接其 衬底电位的 报错 ,然后去单独检查这些电容。有没有大神提供个思路。

网友A:
根据你的描述不是很能理解你的需求,不过大概理解你的意思是,nmos电容的p阱电位有问题,需要确认下。因为电容是两端器件,导致check不到它buk端的电位,不确认它的s和d端是否和B端接在了一起。怕latchup
这边给的思路就是,如果工艺里本来就有nmos电容的话,那么是有电容识别层的,用电容识别层抽出n管电容的n注入,然后再抽出外面buk的环,再判断是否有connnect就可以了。没有的都报错,再目视去查这些没有短接在一起的即可。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给你提供帮助VX:WHYu_040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你的描述不是很能理解你的需求,不过大概理解你的意思是,nmos电容的p阱电位有问题,需要确认下。因为 ...

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 ,我 已经能 查出这两个层了。我们这个 工艺是 hvcmos 工艺,隔离的电压非常的多,现在是如果这个dnw 里面隔离的mos 电容 连接到其他隔离岛内 mos隔离电容的 psub  他也不报错,相当于是检查不全面。现在 思路是 同一个dnw内部的区域设定为一个group  然后drc只查和他在一个group 的连接。没有相关资料 不知道 应该怎么做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 ,我 已经能 查出这两个层了。我们这个 工艺是 hvcmos 工艺,隔离的电压非常的多,现 ...

相当于是属于软连接了,电容的衬底和其他ISO岛电容的衬底接一起短接了,一般lvs是会报错的,相当于Isub短路,东部的BCD工艺lvs是会报错的,其他的我倒是不知道。不过通过DRC自己写几条验证来验证这个错误也是很容易实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当于是属于软连接了,电容的衬底和其他ISO岛电容的衬底接一起短接了,一般lvs是会报错的,相当于Isub短 ...

大佬  能提供个思路吗? 现在我是只想查 其岛内连一起的,和岛外连一起的不算。我刚开始接触calibre rule 不太熟练。

网友B:
dnwell中pwell是独立的,calibre会分配不同的节点编号。如nmos电容的B连到pwell,B和pwell是节点1,D(S)连到另一个pwell,D(S)和第二个pwell是节点2,由layout提取的netlist应该与schematic不一致,calibre会报错才对。可能是pwell连到psub上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nwell中pwell是独立的,calibre会分配不同的节点编号。如nmos电容的B连到pwell,B和pwell是节点1,D(S)连 ...

您好 我们目前的问题是  器件端口不够  所以咋连都不会出错 。现在想法是  自己写个rule查出来这个器件  ,加两个端口 ,然后写一个rule检查 这两个端口 有没有接一起。大多数 都是接一起的 而且器件非常多  所以不希望改电路,  有那种检查一个器件 的两个端口 连接关系的 示例drc 吗?我找了很久没找到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