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版图布线出现问题

楼主(2024-06-11):
求助各位大神,layout版图设计自动布线的时候出现如下图所示红框,该如何解决

网友A:
红是因为你左边AnnotationBrowser选中了,把Unverifiedconnectivity右键删了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红是因为你左边AnnotationBrowser选中了,把Unverifiedconnectivity右键删了就行了

大神,直接删了不影响后续的DRC、LVS验证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直接删了不影响后续的DRC、LVS验证吗

AnnotationBrowser只是xl用于连线的辅助工具,不要依赖它,不一定是正确的。而且lvs跟它有什么关系,重点还是你版图怎么连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nnotationBrowser只是xl用于连线的辅助工具,不要依赖它,不一定是正确的。而且lvs跟它有什么关系,重点 ...

感谢大神

网友(2024-08-15):
我库库学

网友:
我框框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