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实现symbol与layout的匹配

楼主(2024-06-11):
大佬们,在学习创建ADS PDK中遇见一个问题,根据网上的教程,创建一个电阻,

没有设置callback函数

然后创建layout的ael文件

如何将他们关联起来,而且,为什么我的layout不生成图像,希望修改symbol参数版图参数跟着变,求助!

楼主:
我可以生成symbol,带参数的,但是layout的图形不生成,应该是初始值没赋值给layout的ael

网友A:
symbol的参数是有了,但是你没有在你的demo_res的版图窗口里面的File->Customize Pcell里面设置AEL_macro Pcell吧。需要在这里面把版图对应的ael函数名称和参数名称设置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ymbol的参数是有了,但是你没有在你的demo_res的版图窗口里面的File->Customize Pcell里面设置AEL_macro P ...

大佬,版图这块有设置,但还是没有图,就像上个帖子一样,就是参数不匹配造成的

网友(2024-08-02):
大佬,请问有创建ADS PDK的教程吗?可有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