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DRC resulet文件中的“0 0 3”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24-06-11):
100资产

在DRC结果文件中,每一条design rule都会显示这些数字,本人只知道前两个数字代表出现了多少个错误,但是最后一位数字却不知道具体代表什么。有的是3,有的是4。。。求告知这三个数字都是什么含义。

网友A:
和下面的描述的数量一致(pathname/title/rule描述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下面的描述的数量一致(pathname/title/rule描述)。

你好,请问可以说的再具体一些吗?我自己看了一下,还是没对应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请问可以说的再具体一些吗?我自己看了一下,还是没对应上

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,我是去Calibre® Verification User’s Manual文件里面去搜索了一下关键字” 0 0 3“,从一个示例里面得到的启发。 屏幕截图 2024-06-1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,我是去Calibre® Verification User’s Manual文件里面去搜索了一下关键字” 0 0 3 ...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