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如何创建vertical方向的row?

楼主(2024-06-11):
请教一下各位大佬,inn如何创建vertical的row?
icc可以在创建boundary的时候,使用-use_vertical_row选项。但是inn目前没有找到类似的option。

网友A(2024-10-06):
楼主解决了吗?我找到了fp_vertical_row,看cadence help的方法后,加在init_design前发现没什么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解决了吗?我找到了fp_vertical_row,看cadence help的方法后,加在init_design前发现没什么变化
...

我的方法比较捞,我直接把模块转90度,这样做好转回去,就相当于是virtical row了。。我这边这样做能解决目前的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方法比较捞,我直接把模块转90度,这样做好转回去,就相当于是virtical row了。。我这边这样做能解决 ...

就是在fp阶段把size给成转90度的尺寸,然后放置block的时候也旋转90度,等其他的都弄完后再转回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在fp阶段把size给成转90度的尺寸,然后放置block的时候也旋转90度,等其他的都弄完后再转回去吗?
...

是的,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是没办法的办法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是没办法的办法,

好的,谢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