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拟仿真问题

楼主(2024-06-11):
像内个地址线和data线他是那一条有多个线,我应该怎么给它们数据呢,就连一个vdc的话肯定是不行的,求大佬解答一下,怎么连线给值完成仿真。

网友:
A<6>,A<5>,...,A<0>分别接VDC

网友:
加个input的pin脚A<6:0>,再在仿真setup Analog Stimuli 里面赋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