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这种结构放大器的增益怎么计算啊?还有它作为比较器的话有什么优势啊?

楼主(2024-06-11):
   看样子像是一个折叠共源共栅和差分耦合对的组合,但是差分耦合对没有直接连到输出,所以感觉它的增益应该不会太高,个人计算应该是
$$gm_{1,2}*(ro_{9}||ro_{13})$$,但是仿真结果比这个大不少。这种结构作为比较器的优点只是容易提供一个迟滞吗?

网友A:
首先这个分两级,电流镜镜像出去那级增益为1,仅仅为了增大摆幅。主要增益级在第一级,上面那个结构差分耦合阻抗等效为(1/gm7-1/gm8)阻抗很大,再加上一级cascode。所以最终增益应该大致等效为gm1*{[gm11*ro11(ro15||ro1)]||(1/gm7-1/gm8)}

感谢评论指正,已修正增益公式。

网友:
M6,7的WL小于M5,8,那么Gain加大

网友:
如果是小于,那么有迟滞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这个分两级,电流镜镜像出去那级增益为1,仅仅为了增大摆幅。主要增益级在第一级,上面那个结构差分耦 ...

你好,差分耦合的阻抗是不是写错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这个分两级,电流镜镜像出去那级增益为1,仅仅为了增大摆幅。主要增益级在第一级,上面那个结构差分耦 ...

应该是gm1*{[gm11*ro11(ro15||ro1)]||(1/gm7-1/gm8)}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这个分两级,电流镜镜像出去那级增益为1,仅仅为了增大摆幅。主要增益级在第一级,上面那个结构差分耦 ...

谢谢回复,真的有帮助很多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gm1*{[gm11*ro11(ro15||ro1)]||(1/gm7-1/gm8)}吧

是的,谢谢指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谢谢指正。

耦合阻抗不应该是1/(gm8-gm7)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gm1*{[gm11*ro11(ro15||ro1)]||(1/gm7-1/gm8)}吧

耦合阻抗不应该是1/(gm8-gm7)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耦合阻抗不应该是1/(gm8-gm7)吗?

应该是的,谢谢指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