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走线的阻抗要求

楼主(2024-06-11):
可以请教下大佬们,在画ESD版图的时候为什么要求走线阻抗越低越好吗?chat-gbt3.5的解释是完整或者正确的?
问了chat-gbt3.5解释的:

  • ESD事件响应速度:ESD放电事件发生时,电流传输的速度非常快,通常在纳秒级别。当走线阻抗较低时,电流可以更快地从放电源传输到地,使得ESD事件更快地得到消除,减少对敏感电子器件的损害。
  • 信号完整性:在高速数字电路中,信号传输的完整性对于系统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。较低的走线阻抗可以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反射和干扰,提高信号完整性,降低信号衰减和延迟。
  • 电压分配均匀性:较低的走线阻抗可以确保在ESD放电事件发生时,电压分布比较均匀。如果阻抗高,电流在路径上可能会出现非均匀的分布,导致一部分线段上承受更高的电压,增加了对器件的潜在风险。
  • 功耗和热效应:较小的走线阻抗可以减少功耗和热效应。高阻抗走线会引起电流通过产生较大的电压降,从而产生额外的功耗和热量,影响芯片的性能和可靠性。
  • EMI(电磁干扰)控制:较低的走线阻抗有助于减少ESD电流引起的电磁噪声辐射和传播。较小的走线长度和阻抗可以降低电磁波辐射源的尺寸,减少对周围电路的干扰。

网友:
阻抗低为了满足EM的要求和快速泄放大量电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