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route读不到via类型

楼主(2024-06-11):
各位大佬,最近在打PG的时候,sroute显示我setViaGenMode的Via是not defined,但我可以在dbget head里面看到这种via,同时gui界面的via选择也有,求解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?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需要自己使用add_via_definition再设置一下

网友A(2025-06-20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解决,需要自己使用add_via_definition再设置一下

库里面已经有这个VIA了,还要再add_via_definition才能使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库里面已经有这个VIA了,还要再add_via_definition才能使用?

如果你吃进去的tech lef中有,那就不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吃进去的tech lef中有,那就不用

楼主不是dbget head 能找到那个via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不是dbget head 能找到那个via吗?

没看到楼主的文字说明,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不知道原因了,感觉不应该呀0.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到楼主的文字说明,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不知道原因了,感觉不应该呀0.0
...

是啊,有点疑惑

楼主:
当时第一次搭环境,不知道是不是flow的问题,后面我在环境中加了generateVias,还原了setSrouteMode,后续无问题。
当时的答案或许是我稀里糊涂搞出来的,不做参考,带偏大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