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能帮忙解释下都代表什么吗

楼主(2024-06-11):
calibre -perc -ldl -hier -turbo 32 -hyper -ys_hyper xxx.top | tee xxx.log

网友:
Usage: calibre [ -lvs {  [ { -tl || -ts } <cnet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names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dblayers "name1,..."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bpf [no-extents] ] [ -nl ] [ -cb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|| { [ -hier [ { -automatch | -genhcells[=tvf_script] } ] ] } || { [ -flatten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ixf ] [ -nxf ]                ]                [ [ -spice <spice_file_name> ] || [ -layout <spice_file_name> ] ]                [ -hcell <cell_correspondence_file_name> ] [ -xcell <xcell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[ -siggen ]                [ -nowait | -wait n | -lmretry <retry_args> ]                [ -lmconfig <licensing_config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[ {  {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[ -lvs_supplement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] }                  } [ { -remote <host,host,...> || -remotefile <filename> || -remotecommand <filename> <count> } [ -remotedata [ { -recoveroff | -recoverremote } ] ] ] [ -hyper [ pathchk ] [ remote | cmp ] ] ]                [ -waiver <waiver-setup-file-name> ]                [ -E <svrf_output_from_tvf> ]                [ -tvfarg <tvf_argument> ]                <rule_file_name>         calibre -perc [ { -spice <spice_file_name> [ -hier [ { -automatch || -hcell <cell_correspondence_file_name> } ] ] |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layout <spice_file_name> [ -hier [ { -automatch || -hcell <cell_correspondence_file_name> } ] ] }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wait || -wait <n> || -lmretry <retry_args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lmconfig <licensing_config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turb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{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lvs_supplement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|| -turbo_all }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{ -remote <host,host,...> |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remotefile <filename> |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remotecommand <filename> <count>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remotedata [ { -recoveroff || -recoverremote } ]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hyper [ remote ]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<rule_file_name>         calibre -perc -ldl -hi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{ -automatch || -hcell <cell_correspondence_file_name> } ]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soc [ -cell_info_file <cell_gds_file> ] ] } ]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wait || -wait <n> || -lmretry <retry_args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hold_lic <license_names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lmconfig <licensing_config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turb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{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lvs_supplement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|| -turbo_all }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{ -remote <host,host,...> |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remotefile <filename> |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remotecommand <filename> <count>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remotedata [ { -recoveroff || -recoverremote } ]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hyper [ remote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<rule_file_name>         calibre { -lvs | -perc } { -cs [count] || -cl [count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wait || -wait n || -lmretry <retry_args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lmconfig <licensing_config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b ] [ -E <svrf_output_from_tvf> ] [ -tvfarg <tvf_argument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<rule_file_name>         calibre -xrc {  -phd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b  || [ -lbd @<state_filename> ]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[ -remote <host,host,...> || -remotefile <filename> || -remotecommand <filename> <count>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asic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hcell <cell_correspondence_file_name> ] }                  || {  -pd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 || -r || -rc || -rcc || -adms || -l || -m || -lm || -rl || -rcl || -rccl || -rlm || -rclm || -rcclm || -erc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b || [ -lbd @<state_filename> ]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xcell <xcell_file_name> [ -full || -incontext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select || -cselect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asic || -noasic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orner <corner1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check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pdb_info ] }                  || {  -fm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[ [ -c || -r || -rc || -rcc || -adms || -l || -m || -lm || -rl || -rcl || -rccl || -rlm || -rclm || -rcclm || -all || -simple ] [ -g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[ -netmodel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b || -lbd @<state_filename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full || -incontext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orner <corner1,corner2,...> || -corner all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report [none || all || only] ][-noreport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fmt_warnings ] [ -fmt_info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check ] }                   [ -E <svrf_output_from_tvf> ] [ -tvfarg <tvf_argument> ] <rule_file_name>          calibre -xact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-simple  [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[ -pdb_info ] }                   || { [ -r || -c  || -rc || -rcc || -l || -m || -rl || -rcl || -rccl ] [[-g] [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check ]  [-xcell <xcell_file_name>]  }                   || { [ -3dselect [ -r || -c || -rc || -rcc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xcell <xcell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pdb_info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hcell <cell_correspondence_file_name> ] }                   || { [ -3d [ -r || -c || -rc || -rcc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xcell <xcell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pdb_info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hcell <cell_correspondence_file_name> ] }                   || {  -phd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remote <host,host,...> || -remotefile <filename> || -remotecommand <filename> <count>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asic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hcell <cell_correspondence_file_name> ] }                   || { [ -3d [ -rc || -rcc || -rcl || -rccl || -rclm || -rcclm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r || -l || -m || -lm || -rl || -rlm || -erc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remote <host,host,...> || -remotefile <filename> || -remotecommand <filename> <count>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pdb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hybrid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xcell <xcell_file_name> [ -full || -incontext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select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asic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orner <corner1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check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pdb_info ] }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3dr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-fs3] |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[ -rc || -rcc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select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orner <corner1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pdb_info ] ] }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soc [ -rc || -rcc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orner <corner1,corner2,...> || -corner all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eco [ <eco_def_file_name> ] ] }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fm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[ [ -c || -r || -rc || -rcc || -l || -m || -lm || -rl || -rcl || -rccl || -rlm || -rclm || -rcclm || -all || -simple ] [ -g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[ -netmodel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full || -incontext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orner <corner1,corner2,...> || -corner all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report [none || all || only] ][-noreport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fmt_warnings ] [ -fmt_info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nocheck ] }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ts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<rule_file_name>         calibre {  -drc [ -cb ]                || -drc { -hier [ { -fx || -smo } ] || -flat } [ {  {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turbo_lith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-turbo_lith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[ { -remote <host,host,...> || -remotefile <filename> || -remotecommand <filename> <count> } [ -remotedata [ { -recoveroff | -recoverremote } ] ] ] [ -hyper [ remote ] ]  ]                [ -waiver <waiver-setup-file-name> ]                [ -nowait | -wait n | -lmretry <retry_args> ] [ -lmconfig <licensing_config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[ -E <svrf_output_from_tvf> ] [ -tvfarg <tvf_argument> ] <rule_file_name>                || -mtflex <host connection>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calibre -dfm -hier [ -dfmdb <dfm_database> ] [ -hcell <cell_file_name> ] [ -xcell <xcell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{  {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turbo_lith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-turbo_lith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[ { -remote <host,host,...> || -remotefile <filename> || -remotecommand <filename> <count> } [ -remotedata [ { -recoveroff | -recoverremote } ] ] ] [ -hyper [ remote ] ] 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E <svrf_output_from_tvf> ] [ -tvfarg <tvf_argument> ] <rule_file_name> [ -nowait | -wait n ] [ -lmconfig <licensing_config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|| -dfm <dfm_args> -ys [ <ys_args> ]         calibre -ys [ -lfd ] [ -dfmdb <dfm_database> [ -rev <revision_name> ] ] [-autostart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{  {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turbo_lith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-turbo_lith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[ -remote <host,host,...> || -remotefile <filename> || -remotecommand <filename> <count> ] [ -ys_hyper ] 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exec <script_file_name> [arg list] ]         calibre [ -cb ] -qs [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] [ -svdb <svdb_directory> [ -rev <rev_name> ] [ <top_cell> ] ] [ -exec <command_file> ]          calibre [ -cb ] [ -nowait | -wait n ] [ -lmconfig <licensing_config_file_name> ] [ -query_input <query_file> ] -query <svdb_directory> [ <layout_primary> ]          calibre [ -cb ] [ -nowait | -wait n ] -rve [ { [ -lvs ] || -perc || -pex <svdb_directory> [ <layout_primary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drc <drc_error_database...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drc { <drc_error_database...> || -input <db_to_layout_map_file>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report <report.ini> -outputdir <output_dir> [ -summaryfile <drc_summary_rpt> ] [ -display <display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drc <drc_error_database> -output_csv <csv_output_file> [ -write_check_text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drc <drc_error_database> -convert_to <format> -output_file <output_file [ -checks <checks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cell <cell...> ] [ -check_map_file <mapping_file ] [ -precision <precision> ] [ -offset <offset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-side_rdb <YES|NO> ] [-min_feature <min_feature_size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dfm <dfmdb_directory> [ -cmp ] [ -report <report.ini> -outputdir <output_dir> [ -display <display>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dfm <dfmdb_directory> [ -cmp ] [ -rdb <rdbFile...>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lvs <svdb_directory> [ <layout_primary> ] -rdb <rdbFile...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pex <svdb_directory> [ <layout_primary> ] -rdb <rdbFile...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perc <svdb_directory> [ <layout_primary> ] -rdb <rdbFile...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perc <svdb_directory> [ <layout_primary> ] [-output_csv <csv_output_file>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spice <spice_file> [-top <topcell>] [-script <tcl_script>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hel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] [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] [ -win_title <main_window_title> ]         calibre -gui [ -drc | -dfm | -lvs | -pex | -perc [ -nowait | -wait n ] [ [-runset] <file> ] [ -custom <file> ] [ -batch ] ]                     [ -xact [-runset <file...>] [-config <file...>] [ -batch ]]                     [ -perc_rule_gen [-prgfile <prg_file_name>] ]         calibre -version          calibre {  -lfd -hier [ {  {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turbo_lith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{ 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[ -turbo_all ] -turbo_lith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[ -remote <host,host,...> || -remotefile <filename> || -remotecommand <filename> <count> ] [ -hyper ] 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rule_file_name> [ -nowait | -wait n | -lmretry <retry_args> ] [ -lmconfig <licensing_config_file_name> ]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calibre -3dstack { [-turbo [ <number_of_processors> ] ] [-system <GDS | OASIS>] [-create_assembly <assembly-name] [-use_assembly <assembly-file-path>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-cs [count] } [-run_dir <directory-name>] <rule_file_name>

网友:
terminal输calibre -h,所有用法都有,要什么填什么就行了,选填的不需要的就waiv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