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片外电容ldo

楼主(2024-06-11):
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要求负载电容0.1u-2u范围内都能工作,除此之外负载电流要求10uA-100mA,esr范围1mohm-1ohm,还有别的指标要求

范围这么大,环路稳定性都是问题,更别说全部满足指标要求了。愁啊~
这样的要求正常吗?是我少见多怪了嘛

楼主:
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

网友A:
环路稳定性为什么会成为问题?带宽做低一点,比如10kHz还会有问题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环路稳定性为什么会成为问题?带宽做低一点,比如10kHz还会有问题吗?

请问怎么把带宽做的很低呢

网友B:
看起来并不难做,内部造一个零点去抵消次极点。
最差的情况应该是ESR最小,LDO电流最大,负载电容最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起来并不难做,内部造一个零点去抵消次极点。
最差的情况应该是ESR最小,LDO电流最大,负载电容最小。 ...

想请教一下 有什么可行的结构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想请教一下 有什么可行的结构吗

就普通单级运放加第二级PMOS功率级,运放输出电阻不要做太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普通单级运放加第二级PMOS功率级,运放输出电阻不要做太高。

但做出来psrr很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