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 transaction中怎么使用工厂机制注册结构体?

楼主(2024-06-11):
type struct packed{
    logic [7:0] xxx,
    logic [7:0] xxx,
    ................

} s_P

class transaction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;
   ...
   int         data;
   s_p        Info;
   ...

   `uvm_object_utils_begin(transaction)
         `uvm_field_int(data, UVM_ALL_ON);
          `uvm_field_***;
   `uvm_object_uylis_end
endclass

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注册结构体呢?貌似没有相关的宏

网友:
结构体、int、bit[xxx]、 logic[xxx] 、这些什么都当作int就行了,工厂注册,主要是为了一些copy,compare,print 这些操作,这些copy ,compare,print 没什么区别
不同是队列、数组,类这些,例如队列copy可以直接一个 等号赋值,但是compare 需要遍历,print 也需要遍历
这个和上面提的int 数是不同的,所以要用 que array 的 field 宏注册
注册的宏可以仔细看一下源码,不难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