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,用什么命令把走线限制在黄色框内呢?

楼主(2024-06-11):
黄色框属于standcell区域,我并不想standcell的内部走线,在布线的时候走到外面去,应该加什么命令限制一下呢?

楼主:
有考虑过blockage,但是这个命令好像是限制区域上不能走线的,如果用了这个命令那我就得在黄色框外面设置很多条命令,而且也不太现实,因为有些边需要M2、M3(TOP_M=4)出PIN,限制不让走Metal是不是就无法出PIN了。

网友A:
可以试试createBusGuid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createBusGuide

没搜到这条命令,是在IC Compiler Commands里面找吗?

楼主:
有人会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搜到这条命令,是在IC Compiler Commands里面找吗?

这是innovus的命令,icc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