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在模型内部注入永久故障(永久stuck在0或1)和瞬时故障(脉冲)

楼主(2024-06-11):
我知道UVM可以构建 各种不同的正确或错误的输入sequence,但是如果我想在模型内部动态地注错该如何做呢?

网友:
模型内部是什么?可以使用并行进程控制呀。

网友:
cadence有专门的注错工具,实在不行就进行后门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