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安装smic180BCD工艺库时遇到错误,请大佬帮忙看看

楼主(2024-06-11):
在命令窗口里运行install后最后遇到如上提示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安装完毕了,只是提示没有提寄生的RC文件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安装完毕了,只是提示没有提寄生的RC文件而已。

那怎么提寄生的RC文件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提寄生的RC文件呢?

找代理商要后仿的工艺文件就行了

网友(2024-11-05):
请问怎么安装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