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后仿提参的mos管被替换为不带mac后缀的mos管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4-06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rcx  rule里面,去掉MACRO这行前面的//

网友B:
重新跑一遍,mapping的时候,mos管选择映射到你想要的带mac的模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重新跑一遍,mapping的时候,mos管选择映射到你想要的带mac的模型。

请问是指cellmap文件吗,我看工艺库自带的cellmap文件是定义了mac管的,但是没有映射到mac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cx  rule里面,去掉MACRO这行前面的//

非常感谢!

网友(2025-04-16):
引用 网友A:
rcx  rule里面,去掉MACRO这行前面的//

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