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andgap电路蒙卡仿真问题

楼主(2024-06-11):
这里设定输出电压为750mV,蒙卡仿真出现很多0附近的点,请问是怎么回事啊,放大器的问题吗?

网友A:
PVT下的corner仿真,每种组合都能正常输出吗?如果没问题,那么可以选定“错误”的mismatch corner,查看其直流工作点。猜测是启动电路的问题。
下面这个链接是一位大佬写的,应该能用于MC异常点的debug:
Cadence 将蒙特卡洛仿真中的某一个点创建成一个静态的工艺角 – Analog-Life

网友B:
启动电路有问题,进入简并状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VT下的corner仿真,每种组合都能正常输出吗?如果没问题,那么可以选定“错误”的mismatch corner,查看其 ...

老哥 这个网页进去显示没有权限。。。

PS:又可以了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VT下的corner仿真,每种组合都能正常输出吗?如果没问题,那么可以选定“错误”的mismatch corner,查看其 ...

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启动电路有问题,进入简并状态了

好嘞大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VT下的corner仿真,每种组合都能正常输出吗?如果没问题,那么可以选定“错误”的mismatch corner,查看其 ...

连接为啥打不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