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用verilog-a来生成多相时钟啊?

楼主(2024-06-12):
求救,网上找不到类似的参考例程啊。

网友:
直接用多个vpulse实现就可以了吧

网友A:
提供一个我自己写的做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供一个我自己写的做参考。

谢谢,你这是输入一个时钟,然后进行分频,最后输出。

是否可以直接在verilog-a内部生成时钟呢?不需要外部输入源呢。

网友B:
可以参考这个看看

Verilog-AAMS系统设计与仿真 (吴顺珉) (Z-Library)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这个看看

这里面没有生成时钟的例程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供一个我自己写的做参考。

谢谢,你自己写的这个,可以跑通吗?有没有仿真波形看看?

跟这个相比呢?
https://designers-guide.org/veri ... der/freq-divider.va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你自己写的这个,可以跑通吗?有没有仿真波形看看?

你的这个是分频器,我写的不是分频器,而抓输入时钟的实时周期,然后在周期的基础上固定延时0/90/180/270,想要改45/135这些也行,内部代码自己稍微修改一下系数就是了。先理解理解代码是什么意思吧。

我这肯定是仿真验证过的,实际电路仿真中我一直都在用。输入时钟时变,输出时钟也时变,对我来说实用性更大,有时候仿真模式改变,多相时钟的频率也要变,每次改参数也挺烦的,直接连PLL输出省事,所以我没内嵌时钟。当然也可以内嵌时钟,自己去找找例子参考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