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外延层为什么可以降低闩锁?

楼主(2024-06-12):
在一些资料上面看到外延层可以降低闩锁的风险。
衬底上面生长一层轻掺杂的外延层,衬底电阻不是会增加吗?
衬底电阻增加不是应该会增加闩锁的风险吗?
不是很理解,特来请教一下。

网友A:
外延衬底使用双衬底,在低掺杂的p-衬底下方还有一层高掺杂的p+衬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外延衬底使用双衬底,在低掺杂的p-衬底下方还有一层高掺杂的p+衬底

为什么不直接用高掺杂的衬底呢?这样不是电阻更小吗?

网友(点评):
现在的工艺基本都是重参杂吧,这样确实会很有效的降低latchup的概率,但是衬底电阻降低后,一些噪声模块又会低的电阻率在电路的中形成有害通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不直接用高掺杂的衬底呢?这样不是电阻更小吗?

有没有可能他本来就是做低掺杂的衬底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可能他本来就是做低掺杂的衬底上

没有外延层的时候,衬底是按低掺杂浓度进行制作。
当有外延层的时候,衬底是按高掺杂浓度进行制作。

我这样理解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外延层的时候,衬底是按低掺杂浓度进行制作。
当有外延层的时候,衬底是按高掺杂浓度进行制作。

其实我也有点迷糊了,那现在外延层不就是直接接触的衬底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我也有点迷糊了,那现在外延层不就是直接接触的衬底嘛

还有一点我也很迷糊,它们存在浓度差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发生扩散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点我也很迷糊,它们存在浓度差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发生扩散?
...

会进行自掺杂吧,但是通过某些方法可以减小

网友:
坐等大佬回复

网友(2024-08-15)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点我也很迷糊,它们存在浓度差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发生扩散?
...

工艺上,会通过多种手段,防止扩散。(要想具体了解,得请教做工艺的); 另外,使用外延层(P+上做P-)会降低等效体电阻,而不是增加。因为sub是高掺杂的。

网友B(2024-11-21):
我也是想知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想知道的

大哥,你是真的能水回复啊,每个帖子下面你都是这一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