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芯片ECO

楼主(2024-06-12):
请教一下各位,第一版本芯片出来之后,A模块验证没有问题,B模块有些许问题,对剩下几片wafer做ECO之后,第二版芯片验证B模块问题得到修正,原本没有问题的A模块出现了问题,但是A模块在第二版时没有任何改动,这会是ECO出现问题了吗?

网友A:
两个模块的功能相对独立的啊

网友B:
ECO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模块的功能相对独立的啊

是的,两个模块功能相互独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CO什么意思?

Engineering Change Order,就是在流片中如果发现了问题可以修改金属层次

网友:
formal和pt过了没?过了就应该没问题

网友C:
模拟设计还是数字设计?
如果是数字设计,ECO block B,整个系统的conformal和STA都过了,应该不会对block A有影响。
如果是模拟设计,这个就不好说了,有可能block A有些corner没有考虑到(也就是说不够robust)。

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ECO导出的database有问题。
从前端开始查,一直到最后的GDS,都捋一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模拟设计还是数字设计?
如果是数字设计,ECO block B,整个系统的conformal和STA都过了,应该不会对block  ...

做了EMMI之后,发现可能是latch up导致的,一上电就把模块A的部分管子烧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做了EMMI之后,发现可能是latch up导致的,一上电就把模块A的部分管子烧了

第一版版没有latch up 的问题吗 ? drc与perc 的check 都没问题吗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第一版版没有latch up 的问题吗 ? drc与perc 的check 都没问题吗 ?

第一版可能由于模块B漏电将电位抬高了一点,所以latch up没有发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第一版可能由于模块B漏电将电位抬高了一点,所以latch up没有发生

latch up 是发生在什么地方 ? pv signoff 没check 出来? perc 相关check 有没有做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