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参数不匹配

楼主(2024-06-12):
大佬们,创建ADS pdk时,成功画出symbol,但是layout不出来,

在原理图中generate layout是报错

求助~~

网友A:
这是说你的pcell不对呗。检查你的res.ael.  报错是你的参数类型不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说你的pcell不对呗。检查你的res.ael.  报错是你的参数类型不对?

大佬,pcell代码如下图,就是单位,我不知道怎么该,

creat iteam,因为callback,还不会写,所以简单列一下,大佬,请帮忙看看,谢谢

网友A:
你在de_set_layer()之前,加一个de_info(),试试能不能把你传的l,w值弹出来。
另外你参考一下ADS自带的DemoKit_Nonlinear里面的写法(可以看到源代码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de_set_layer()之前,加一个de_info(),试试能不能把你传的l,w值弹出来。
另外你参考一下ADS自带的Demo ...

是的,我是参考demo_kit来的,再依照help手册创建design kit来做的,我想参考流程创建一个电阻的,但是就在symbol与layout匹配上出问题了,de_info()弹出的是5e-5和0.0001,不是对应50um和100um吗,不是很懂为什么

网友:
5e-5和0.0001不就是50um和100um吗?  另外,实际layout里面不是用的绝对长度,是换成绘图单位的。你看一下demo kit里面的写法。

网友A:
使用 db_factor()读出比例因子
我估计你的layout不是没有画出来,只是太小了

// Artwork macro
defun demo_res_1(Type, R, w, l, Rsh)

{
    decl ox = 0;
    decl oy = 0;
    decl context = de_get_current_design_context();
    decl touu = db_factor();

    decl resLayer = (Type == "res1") ? mesa : nicr;
    decl resHeatLayer = (Type == "res1") ? heat_mesa : heat_nicr;

    // To support the variable entry for the w needs to be re-calculated
    l = demo_res_calc_l(rightstr(Type, 1), R, w, (Type == "res1") ? 250 : 50);
    l = round(l*1.0e1)*1.0e-1;
    w = w * touu;

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 db_factor()读出比例因子
我估计你的layout不是没有画出来,只是太小了

大佬,我有试过加比例因子,但是还是不出图形,报 l 的比例因子处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 db_factor()读出比例因子
我估计你的layout不是没有画出来,只是太小了

大佬,又重新试了一下,把原来的layout删了,重新加载一下

在schematic中generate layout,出图形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 db_factor()读出比例因子
我估计你的layout不是没有画出来,只是太小了

大佬,有个问题,我听说ADS 可以 schematic generate layout 也可以 layout generate schematic ,那 symbol 也需要 选择 customize pcell --- ael macro pcell 吗,那样直接由版图生成schematic,我 layout 生成 schematic失败,是下面这个问题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 db_factor()读出比例因子
我估计你的layout不是没有画出来,只是太小了

附palette文件和boot文件

网友B(2024-12-27):
de_add_rectangle(),括号中不应该是图形的坐标层次和坐标吗?你这个看着不像坐标。定义层次也不需要用数字定义吧。而且还少了关于pin的定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e_add_rectangle(),括号中不应该是图形的坐标层次和坐标吗?你这个看着不像坐标。定义层次也不需要用数字 ...

,这个是定义图形的四个角的坐标,层次有在前面定义top/bot layer,然后是抓到这个层次去创建图形,不定义pin不影响创建pcel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