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K 库

楼主(2024-06-12):
请教个k库问题,  liberate 如何增加VBP VBN 的pin。

网友A:
使用 set_vdd/set_gnd,具体用法可以 看manua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 set_vdd/set_gnd,具体用法可以 看manual

谢谢 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 set_vdd/set_gnd,具体用法可以 看manual

谢谢老哥,再请教您个问题,我用calibre pex抽取的网表, 用liberate k库,k出来的库比foundary 给的库,乐观。速度要要快20%到30%。

template是用foundary给的库生成的。这个有办法解决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老哥,再请教您个问题,我用calibre pex抽取的网表, 用liberate k库,k出来的库比foundary 给的库, ...

你说的问题不了解,我也是刚开始学K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