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中Macro尺寸变大

楼主(2024-06-12):
如图,移动Macro的时候显示的实际尺寸是里面的小方框,但是移动后尺寸就变大了,这是啥意思,刚接触后端,请各位大佬赐教

楼主:
而且我看这些Macro的颜色好像也有点奇怪,是因为设置了什么选项吗

网友A:
去看lef文件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看lef文件啊

我看了,图形界面的尺寸跟cell定义的尺寸不一样,反而跟lef文件中OBS中定义的大小一样,这是为啥捏

网友B:
read lef的时候有什么warning吗

网友:
是不是macro想着,周围不能放cell和走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ead lef的时候有什么warning吗

没有啊 很懵

网友:
把bath mode关掉

楼主:
bath mode是啥

网友(2024-07-12)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,图形界面的尺寸跟cell定义的尺寸不一样,反而跟lef文件中OBS中定义的大小一样,这是为啥捏
...

把lef最前面的段落发上来看看格式。